BMS中MOS管的数量如何确定

楼主(2021-12-28):
关于BMS MOS管的选择请教。
已知电压和电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MOS管和数量,看到很多的BMS中用的MOS管的数量很多,采用的连接方式是串并连。

对于20A到100不等的电流,如何决定MOS管的数量,当然关键的MOS参数是首要的,比如最大电压电流,内阻等。

网友A:
看你这焊盘应该是电池保护板吧,用这么多mos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焊盘应该是电池保护板吧,用这么多mos干嘛

BMS保护板

网友B:
    BMS 了解的人比较少这一块,特别是软件控制板有些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S 了解的人比较少这一块,特别是软件控制板有些难度。

现在刚好在做这块的PCB

楼主:
    霏霏霏霏霏霏

网友:
    大神:
     能把你做的BMS的资料发出来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看来是论坛里没有大神能解决我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