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添加net的问题?

楼主(2021-12-28):
我原来一直altium,由于Altium画多层板容易卡死,最近更换到pads上,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pads logic里我只知道双击连线可以添加,并且每次都得打字,如果画DDR之类或CPU之类,这样一个一个加,是不是太麻烦了呀?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快捷的方式?

网友:
用页间符就好了

网友:
pads的设计环境比较严谨,
当遇到不好连线时只有点右键选择off page(在添加走线的模式下)
修改网络名称只能手动,但这样出错的几率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