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和功率电感的区别

楼主(2021-12-28):
    贴片电感,可分为贴片叠成电感和贴片功率电感,那么贴片电感和功率电感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在于电感的外观,叠成电感是比较小的,具有小型化、高品质的特性,是现在贴片电感开发的重点,贴片电感的电感量还是比较广的,一般贴片电感多只是做到微哼,很少有贴片电感的感量做到豪哼,这是因为贴片电感做不到那么大的感量,因为贴片电感的体积小,所使用的电流不是很高,那么大的电感量使用的电流会高,而且那么小的体积也做不到豪哼的感量的,好处就是在电路中很容易的使用不会占据很大的位置,便于安装和方便客户进行使用。叠成电感也是电路回合的一种属性,是用绝缘导线绕制而成的电磁感应元件,在电路中的任何电流,磁场的磁通量又作用于电路上。在高频时,它的阻抗特性表现的很明显。不同的电感的高频特性都不一样。

    贴片功率电感也可说是绕线电感的,是利用绕线来衡量感量的,功率电感的好处就是容易焊接在电路板上,这种能够使用电流就很高,但是电感量就做不了那么高,因为绕线会比较饱满。功率电感在低频的时候,多会呈现出电感的特性,在电路中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而让直流电顺利通过的特性。功率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器在电路中经常和电容一起工作,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是在通过非稳恒电流时产生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又会反过来影响电流,贴片电感在电源回路中串如电感,电感对直流是直通的,对高频脉冲是高阻的,所以起到通直流阻交流脉冲的作用。由于功率电感的特性正好与电容相反,所以利用电感元件和电容器就可以组成各种高频、中频和低频滤波器,以及调谐电路、选频回路和阻流圈电路等等。

网友:
    贴片电感,又称为片式电感器。是电感器中的一种结构形式;在电路中主要起扼流;退偶;滤波;调谐;推迟;补偿等效果。而功率电感主要是由磁芯和铜线组成;分为带磁罩和不带磁罩的两种封装方法;或叫屏蔽式功率电感和敞开式功率电感;功率电感在电路中主要起到滤波和振荡的效果。贴片电感与功率电感的主要性能指标有;电感量与允许误差、温度系数、直流电阻、Q值因数、额定电流等。

网友:
    贴片是电感器中的一种结构形式,功率电感在电路中其到滤波和震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