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离空气产生静电!但干扰了其他线路!有什么屏蔽方法

楼主(2021-12-28):
高压电离空气产生静电!但干扰了其他线路!有什么屏蔽方法

网友:
    在终端并上一个较大(大于特性阻抗)的电阻

网友:
    可以在高压部分加X、y电容、TVS管等,低压部分根据需求也要加

网友:
    对受干扰的电路加金属屏蔽罩,参考手机主板的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