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低功耗的集成电路MCU

楼主(2021-12-28):
下边分享实现低功耗单片机的切入点。

集成电路mcu集成了定时器、程序存储器、ADC、DAC等,实现降低系统成本、减小体积,提高可靠性及抗干扰能力。低功耗是集成电路mcu是单片机发展趋势。如果单片机功耗过大,会导致出现整个电路电量不足的情况,影响产品的功能实现。所以商家追求更为低功耗的集成电路MCU,来提升用户体验,树立自己的品牌口碑。

那怎样实现低功耗的集成电路MCU呢?

可以从一下几点入手:

嵌入式微控制器 (mcu)的功耗在当今电池供电应用中正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大多mcu 芯片厂商都提供低功耗产品,通过详细对比 集成电路mcu 功能包括:断电模式、 定时系统 、事件驱动功能、 片上外设、 掉电检测与保护、 漏电流处理效率等。

设计低功耗的集成电路MCU,可以从一下几点入手:

第一条:关闭外设时钟

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大多数的集成电路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会产生一定的功耗,关闭此外设可减少功耗。

第二条:时钟不要倍频

注意一下功耗大户—PLL和FLL模块。在进入低功耗之前,需要切换模式,旁路掉PLL和F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集成电路mcu的功耗,等到集成电路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第三条: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一般的IO的内部或者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 IO口的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这一因素相对比较明显,下边咱来说一个不明显的因素:IO口与外部IC芯片相连时的电流消耗。假如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此与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无论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的状态,在控制mcu睡眠之前,设置好集成电路mcu的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要保证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消耗掉。

第五条:断开调试器连接

还有一类比较奇特,检测出来的电流消耗很大,可实际结果是自己杞人忧天,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测试功耗的时候集成电路mcu还连接着调试器呢!这时候大部分电流就会被调试器给掳走,平白无故的让工程师产生极度郁闷的心情。所以在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网友:
低功耗是集成电路mcu是单片机发展趋势

网友:
现在大多mcu 芯片厂商都提供低功耗产品

网友:
IO口的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比较明显

网友:
IO口自带上拉,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

网友:
旁路掉PLL和FLL模块,从而尽可能的降低集成电路mcu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