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中OFF GRID PIN 警告

楼主(2021-12-28):
我画的原理图编译是出现一大堆这样的警告,到底怎么解决啊,哪位大虾给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是由于元件的线与栅格点不对应造成的。在ad6.9里面,电机DXP进入Preferences,然后按下图编辑栅格点的尺寸即可。

如果出现部分线和元件还是不对应,可以切换英文键盘,然后按键盘“G键”调整再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