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照模拟CST中的一个慢波模型.

楼主(2021-12-28):
请教各位大侠,
    仿照模拟CST中的一个慢波模型中,在history list有一条怎么也搞不懂
“store picked points:1
Pick.NextPickToDatabase "1"
Pick.PickEndpointFromId "PEC:solid2", "2"
这个到底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能叙述的再详细一些不

网友:
    “store picked points:1
Pick.NextPickToDatabase "1"
Pick.PickEndpointFromId "PEC:solid2", "2"
目的是选取一个点,然后做出矩形的支撑架,支撑架的内侧是和螺线管的弧度相吻合
我就以螺线管的外半径为半径画了个圆柱,并将矩形支撑架画长点,这样两个结构相交,
    再进行除法操作,去除多余结构即可

网友:
    我在仿真cst 里面那几个例子,比如说 Circular Patch Antenna里面的history 有 storepickedpoint 1 --Pick.NextPickToDatabase "1"
Pick.PickMidpointFromId "PEC:solid2", "6" store picked point 2。
    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