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M350怎么编辑中文字?

楼主(2021-12-28):
请教 CAM350怎么编辑中文字?

网友:
用dxp是可以加入汉字的

网友:
CAM350不支持中文 可以在CAD里面编辑中文再导出DXF文件 最后导入CAM350中

网友:
在AUTOCAD里面写好中文,用惠普系统打印机7586B的一种方式, 选择打印到文件,输出为*.plt格式, 再用CAM350可以导入*.pl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