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在连线时,按shift+空格键为何只能在90°间切换呢?

楼主(2021-12-28):
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在连线时,按shift+空格键为何只能在90°间切换呢?

网友:
不会吧,你的输入法改成英文的。
一般会有弧度的等等几种呢

网友:
可以在优先选项那里修改成旋转45°

网友:
不可能的,有45、90、弧形和任意角度四个模式

网友:
按shift+Z+空格,注意关掉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