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硬件和API写入管脚?

楼主(2021-12-28):
如果我有一个销组件,在原理图编辑器连接到其他公司的逻辑是有办法“重写”的硬件连接销和使用API写的引脚输出锁存器吗?
看来,write() API调用时禁用的东西连接到引脚的硬件连接示意图,但不生成错误或警告(即write()电话依然存在。
我明白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况(通常是你的硬件或软件控制,不同时),我宁愿不加控制的登记和MUX这样。

网友:
你必须使用一个或一个控制寄存器。所有API都表明,当PIN由硬件驱动时,改变引脚的输出将不起作用。

网友:
如果启用了硬件PIN,代码生成应该剥离Wrad()API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