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感没有电感量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1-12-28):
色环电感在使用的时候没有电感量,而且色环电感的外观没有什么损害,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一是色环电感在绕线的时候,线圈断裂造成色环电感无电感量,二是色环电感通过的电流过大,造成电感超负荷的情况,电流过大就会造成色环电感开路,造成无电感量的这一情况.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线圈断裂造成无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