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画曲面

楼主(2021-12-28):
我要在xy平面画一个曲线,这个我已经画好,但是要将这个曲线沿着z方向sweep(HFSS里面的操作),就是要以他为基准,向z方向扫一下,形成一个曲面,但是我怎么也不会弄了。
如果把这个曲线复制到最终的位置,然后再用两个直线,将这两个曲线的两头连起来,这四条线却没办法组合到一起,也就没发形成曲面。
如果直接用原来的曲线扫一下,用不知道从哪做这个操作,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多学习使用旋转,loft,拉伸extrude等功能,可以使建模简单很多的

网友:
    loft,拉伸extrude等功能,可以使建模简单很多的,利用三个部分画图,先画两个立方体,再画一个曲面,它用曲线旋转功能画曲面,然后利用组合功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