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炸机

楼主(2021-12-28):
    一个电源产品 有段时间没使用放在仓库里  果断时间拿出来一测试通电 就立马炸机   mos管击穿  PWM串的电阻烧掉IC也坏   而且是大量炸机  进仓库之前是好的   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

网友:
    可能会是发生磁饱和;
    或者是:输入电压过;一次侧短路;

网友:
    大概是受潮了,焊盘间距太小形成爬电。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受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