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1-12-28):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能猜到R10是个反馈电阻,其它就不会分析了。

网友:
    此电路中流过R12的电流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成正比,也就是说0~5V电压可以控制流过R12的电流。

网友:
    如果7501是表示7500欧,那么对应5V输入电压的Q3集电极电流约为1.333mA。

网友:
    在哪儿看到的呢?应该是电压控制电流源

网友:
这是一个具有正比例系数的电压控制电流源。可以根据运放虚短虚断推导出公式。
回顾一下模拟电路知识:一个普通的三极管就能实现电压控制电流源,但是普通三极管有0.7V的BE结电压,导致控制曲线不通过(0,0)原点,公式是这样子:Ic = K*(Vin-0.7),显然不是一个正比例的电压控制电流源,而且VIN<0.7V时,三极管截止,电流源无效。
但在三极管前面增加一个负反馈运放,将普通三极管的BE结也放置在负反馈环内,这个0.7V的BE结的影响就消失了,公式变为Ic = K*Vin。是一个真正理想的正比例的电压控制电流源。也就是说,在VIN<0.7V时,电流源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V3=V2=I9*R9 V3控I9即控晶体管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