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把焊盘放在单面,就像图片中,一面有焊盘,另一面没有焊盘,而且要通孔的。

楼主(2021-12-28):
    如何才能把焊盘放在单面,就像图片中,一面有焊盘,另一面没有焊盘,而且要通孔的。

网友:
    这种在打样或是生产时,直接生产成单面板就可以了,PCB厂是可以直接做的

网友:
    库设计时,通孔焊盘所在的层可选。

网友:
    加工时选择做单面板也就是1层板

网友:
    告诉厂家要做单面板即可

网友:
    设计的时候不用管,布线布在底层,生产加工的时候,选单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