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提取syz参数怎么把参考点引出去

楼主(2021-12-28):
就像这样

网友A:
如果是为了查看信号传输质量可以建立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为了查看信号传输质量可以建立端口

怎么建立ref端口呢?

网友:
    在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是否把参考地放出来的,你双击一下,找下里面对应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B:
    怎么理解这个参考点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B:
    怎么理解这个参考点

    联接大地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