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为什么不能调节铺铜边缘呢?

楼主(2021-12-28):
AD9为什么不能调节铺铜边缘呢?选中后显示一个8点方形,AD16可以啊。大神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呢。用AD9铺的铜,再用AD9也是选不了边缘。

网友A:
首先确认你要选中的铜皮所在层是否你显示的当前层...如果是你双击铜皮看看是不是铜皮已经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要选中的铜皮所在层是否你显示的当前层...如果是你双击铜皮看看是不是铜皮已经锁定

确认是当前层,铜皮没有锁定。用AD9马上画一块铺铜,然后选中就这个样子

网友B:
快捷键 M+G 点击铜皮后,就可以拉升和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 M+G 点击铜皮后,就可以拉升和修改了

多谢高手指点,就是这样的。多谢。

楼主:
也可以选中后,右键多边形操作,移动顶点

楼主:
AD16和AD9默认选中以后的模式应该不一样,我就找不到在哪里能改过来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拖拉铜皮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