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处理差分信号

楼主(2021-12-28):
请问怎么快速设置差分信号进行走线

网友:
、打开constraint manager
Setup->constraints->electrical
2、设置差分走线
Electrical->net->routing->wiring

在右边选中要进行差分规则的差分对,

然后右键选择create->differential pair。
按照默认设置,点击create即可,即可以设置一个名为DP2的差分对。
3、改变差分对的规则属性
electrical->net->routing->differential pair中可以看到设置的差分对,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
Primary Gap:可以设置差分对最优先线间距;
Primary width:差分对最优先线宽。

网友:
1、菜单栏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打开;按如下所示,点中自己要设差分的net。也可以命名成差分对的名字。

    2、打开constraint manager-->physical-->physical constraint set-->all layers
设置差分线的线宽和差分对内的gap值。以及差分线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