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疑问

楼主(2021-12-29):
如下图。如果VCC3V3和VCC3V3_LCD改成控制6V~8.4V输出变化电压。输出电流要达到4A。Q16和Q7应该换什么器件?是怎么计算出适合的元器件的呢?请大神们帮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忘了说一点 控制型号 LEDVCC是3.3V

网友A:
    这个只要看下Q16的Id能不能支持4A即可,Q7只是为了控制MOS管的栅级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看下Q16的Id能不能支持4A即可,Q7只是为了控制MOS管的栅级基本没问题

    Q16找了VBA2412 过4A是没问题的。如果Q7不换 还是用S8050。R48取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看下Q16的Id能不能支持4A即可,Q7只是为了控制MOS管的栅级基本没问题

Q16找了VBA2412 过4A是没问题的。如果Q7不换 还是用S8050。R48取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r48主要还是限流作用,在电平转化电路有分压作用

网友:
    选MOS管大于4A 管子,其次是MOS管的内阻,越小越好,还有就是MOS的最大功耗,这些都选型要注意的

网友:
    问题没讲清楚,Q16如果仅做开关用,三极管能开通就行了。没必要了过份纽结。

网友:
    两个都可用Mos,下面那个用7002替换,上面的电流大一点,可以用AO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