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2-29):
    如图,怎么解决,所有的都弄好了,这里居然没有网络链接?请问怎么弄???

网友:
    先确认一下原理图中的网络连接情况吧。看看二极管D1的正极那里是否有电气连接。

网友:
    你看下原理图里面有错误没?生成pcb之前要检查的

网友A:
    应该是原理图引脚编号和PCB封装焊盘编号不一致导致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查看原理图此处的连接情况,然后到PCB网络控制位置中添加一个网络,把没有网络的焊盘赋予成刚刚设置的网络然后进行连线操作

网友:
    原理图中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原理图引脚编号和PCB封装焊盘编号不一致导致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同意楼上观点,楼主检查下这个二极管的封装吧,看起来像是pcb封装的引脚编号跟原理图库封装的引脚编号没对应上。

网友B:
    PIN NUMBER不一直的原因所致

    mha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 NUMBER不一直的原因所致

    他D1的K管脚有网络,说明封装pin number是对得上的,至于原因很大可能是原理图虚连了

网友:
    该处原理图重新连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