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1-12-29):
cadence转为ALG文件,使用AD19软件导入总是报错,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报错内容是这个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网友:
你是用cadence转AD的原理图吗,可以用AD直接打开cadence版本的原理图然后进行保存就可以,然后把cadence的网表导出一份AD版本的给AD使用,不知我是否正确理解楼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