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开关电源输出+12.5V,如何得到一个+12V1A低纹波的电压输出?

楼主(2021-12-29):
有没有一款ldo芯片可以直接用的?还是说先升压在通过一个ldo芯片降压输出

网友:
先升压在降压吧,你这输入输出电压差太小了,我知道的LDO做不到。

网友:
这个不易实现  LDO做不到  如果开关电源可以改动的话建议再打磨一下滤波电路

网友:
输出串联一个3~5A的肖特基二极管,兴许能得到0.5V的压降

网友:
减小波纹,再串联一个LC滤波器试试,直流压降很小,但对于频率较高的开关电源波纹,应能进一步减小。

网友:
对LDO来说,压差 不算小了,只是小压差的LDO供电能力均达不到1A的水平,300mA以下就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