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在用ADS画完原理图仿真时报错,并且弹出了它软件出错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1-12-29):
我在用ADS画完原理图仿真时报错,并且弹出了它软件出错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
无法仿真?是指在capture中没有simulation选项还是设置完仿真参数后仿真不进行?文件夹中的的pspiceAD是指已经安装,但不一定破解成功了。我用的OrCAD16.2,一开始用的破解就是仿真不能用,但是后来换了个破解文件重新破解安装了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同问,想看到好的答案

网友:
    从图一的提示信息来看,似乎是端接不合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