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及开发流程对这两家FPGA进行对比

楼主(2021-12-29):
一、 开发工具Altera的开发工具有Quartus II 、Sopc builder、Nios II、signal tap II、DSP Builder;Xilinx的开发工具有ISE、EDK、SDK、ChipScope 、System Generator;Quartus II相对于ISE,都是逻辑设计软件,功能相当;Sopc builder相对于EDK,用来建立软核,Sopc builder是生成bsf文件与quartus接口,生成ptf文件与nios接口,而edk则可直接生成目标文件(bit),而且还可以用EDK进行软件设计,也就是说EDK可以不依赖ISE和SDK就可独立完成一个设计。相比之下EDK要胜sopc builder一筹。Nios II相对于SDK,两者功能相当,而且界面相似度达到99%。用SDK进行软件开发比在EDK中还是要好一些,界面比EDK中的友好。signal tap II相对于ChipScope,嵌入式逻辑分析仪,方便调试;DSP Builder相对于System Generator用来建立DSP的算法模块。由于没用过ChipScope和System Generator,所以不做分析。 二、 开发流程先说说ALTERA的SOPC开发流程硬件设计首先,通过QUARTUS II建立工程,新建一个Block Diagram/Schematic File文件;再打开SOPC Builder建立CPU系统,添加IP,点击Genenater生成.bsf和.ptf目标文件;再回到QUARTUS II,将bsf文件导到入Schematic中,分配引脚,编译生成sof和pof文件。硬件设计算是完成。软件设计打开nios II,新建工程,select target hardware为前面生成的pft文件,建立软件程序,编译生成elf文件。下载调试先通过JTAG接口下载sof文件(硬件),再下载elf文件查运行或debug。固化通过AS接口下载POF文件,再通过JTAG下载ELF文件。 再看看xilinx 的sopc开发流程硬件设计打开EDK,建立CPU系统,添加IP,点击update bitstream,生成硬件bit流文件。
软件设计方式一、在EDK里添加C代码,将软件与硬件合成一个bit文件,这样程序在片内运行,适合于比较小的程序。

方式二、在EDK里添加C代码,硬件生成bit文件,软件生成elf文件,bit下载到片内,elf下载到片外。

方式三、在SDK里进行软件设计,同样生成elf文件,界面比edk的要友好。 下载调试与固化 如果软件与硬件合成了一个bit文件,则只需要下载和固化mcs(bit转化而来)文件了。如果软件比较大,则需要分两次下载,bit下载到片内,elf下载到片外,若要固化到flash里,则还需要在edk里添加bootloader代码,将其与硬件合成一个bit文件。再将bit转化为mcs后固化到FPGA配置芯片里,elf文件下载到片外flash里。 从开发流程来看, EDK可以不依赖ISE就能完成SOPC的设计,当然它也可以像altera那样,将cpu软核导入到ise中去。由此看来,xilinx的开发流程更加的灵活,相比altera要强大。

网友:
适合比较小的程序

网友:
xilinx的开发流程还是比较灵活的

网友:
xilinx相比较还是比较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