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怎么设置电容的初始电压??不用充电电路的?求大神,电路图如...

楼主(2021-12-29):
Pspice中怎么设置电容的初始电压??不用充电电路的?求大神,电路图如...

网友:
双击电容符号,打开电容属性窗口,在属性那一行找到IC属性,直接在下面填上数值就是初始电压

网友:
编辑 C1的属性, IC改为 0V

网友:
    上面正解,I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