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之间串接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2-29):
火线零线之间串接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用的压敏电阻 用于防雷击浪涌

网友:
断电后可以对电容进行放电,还有一些是EMI电路要求

网友:
有线路吗

网友:
断电后放电,EMC等

网友:
有电容的情况下,用来放电

网友:
    一般是X电容的泄放电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