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低功耗蓝牙问题

楼主(2021-12-29):
我先前照着一块正常的蓝牙模块自己画了一块,然后下入正确的程序,但是我在我手机APP上无法找到那个蓝牙,很奇怪。我测试了电气连接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我在天线那里做了隔离处理。

网友:
    再仔细查一下资料看看是不是蓝牙最小系统电路有问题

网友:
    芯片确认焊好了没有

网友:
    你手机蓝牙开了吗?
    我以前也是这样,最后发现手机蓝牙没打开,所以搜不到

网友:
    焊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