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用AD使用限定十二位,外用AD模块可不可以使用十四位或者更高?

楼主(2021-12-29):
STM32内用AD使用限定十二位,外用AD模块可不可以使用十四位或者更高?

网友:
外用不受限制,主要看和单片机的接口

网友:
首先用多少位的AD采集芯片、取决于你的实际需求、就是说你需要把被测量划分成多少细分。

网友:
用个模数转换的AD不就可以了吗,AD芯片采集,spi或者其他方式和stm32通信

网友:
    可以使用AD7755集成块,S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