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覆铜时有那些注意事项, 怎样才能把覆铜覆的好看?

楼主(2021-12-29):
在覆铜时有那些注意事项, 怎样才能把覆铜覆的好看?

网友:
美不美观自己慢慢调,不要求严格的电路也不用考虑这么多,时间关系我只能举一点例,愚见

网友:
我喜欢正面敷没有间隙铜面——这有利有弊,我只是个人喜欢正面这样,背面敷网格面铜面

网友:
正反都用没有间隙的覆铜~~看心情

网友:
铺铜的原则就是线路板无铜处尽量铺满,所以死区可以追加增强接地孔。
铺完后一定要检查是不是有空白信号的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