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Gerber问题

楼主(2021-12-29):
我导的gerber文件,在CAM350里面看钢网层少一个元件,在pads里预览是有的,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在急等!!!!!!!!!!!!!!!

网友:
  估计是那个元件封装没做paste层的焊盘,生成gerber的时候又只选 了paste层

网友:
  我觉得是重新把钢网层删掉再重新生成就基本出来了。

网友:
    先检查封装有没有钢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