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为什么要分层

楼主(2021-12-29):
FPC为什么要分层?

网友:
如手机中的线路板,仅仅一块是不够的,像侧键、摄像头等需要单独的线路,这样一个产品中就可能有很多块不同的电路板。将FPC分层其实是将好几块线路板压合在一起,这样一来看起来薄薄的FPC中其实是好几层线路,它的厚度甚至比一层PCB板都来得薄,这也是手机、电脑、数码相机之类的产品会越做越薄的原因

网友:
FPC为什么要分层,因为不分层走不通线。大多FPC 都不可能单层就走通线。如果单层走不通就打个孔从背面走,需要的话在打孔走回正面。一般FPC 2层就够用了。但也有4层 6层的复杂FPC。

网友:
FPC分层其实是将好几块线路板压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