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FPGA连接到Matlab?

楼主(2021-12-29):
你好
我正在使用Nexys 4Arti -7板。
它有USB-UART桥。
我有兴趣在FPGAmatlab之间发送和接收数据。
请解释一下,如何将FPGA连接到Matlab?
谢谢,
Nexys4_RM_VB1_Final_3.pdf 1739 KB

网友:
你需要在你的FPGA中实现一些UART。
您可以将UART IP用于独立使用或与某些处理器内核捆绑(Picoblaze,Microblaze MCS等)。
从Matlab您使用一些串行对象与PC的串行端口(COMn或/ dev / ttySn)进行通信。
您必须测试系统可以达到的最大波特率,因此从保存侧的低(9600 Bd)开始。
无论它有多好,它的解决方案都远远低于USB接口的最大传输速率。
有一个很好的综合

网友:
我想将过程数据从FPGA发送到Matlab(PC)。
数据来自模拟电路,然后进入FPGA进行处理,然后在MATLAB中处理。请帮助如何通过USB-UART桥将FPGA与P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