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工作电压指正

楼主(2021-12-29):
led VF为

是否能理解为工作电压为2.6的时候,GH可以发光,所以设计为2.8V是合理的?

网友(2022-02-04):
LED VF值是一个范围的,比如2.6V~3.1V,范围比较大,设计时肯定要按最大值3.1V来考虑。

网友:
    LED一部分的参数表格。
    前向电压在大批量的产品里面是一个范围。大于前向电压,才会使得LED发光,低于流明很低,肉眼无法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