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修改arm下的mac地址呢

楼主(2021-12-29):
怎样去修改ARM下的mac地址呢?

怎样去修改arm下的ip地址呢?

网友:
创建一个文件:/etc/init.d/ chmac.sh
  #!/bin/bash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
  ifconfig eth0 up
  #以上是修改mac地址
  ifconfig eth0 ******//ip地址
  之后,创建软连接:ln -s /etc/init.d/chmac.sh /etc/rc5.d/S99chmac.sh
  两个文件,增加执行权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