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喇叭两根线接反了会有区别吗?

楼主(2021-12-29):
麻烦问下喇叭两根线接反了会有区别吗?

网友:
没区别,是不可能的。

网友:
    无源的?没区别。

网友:
    声音相位相反

网友:
    在小功率使用情况下可以忽略,如果是大功率一定不能接反,相位反有多个喇叭扩音情况下声音不会增大反而会变小,相位抵消了

网友:
    相位相反,要是兩顆喇叭並聯且相位相反,則測到的分貝值將互相抵銷

网友:
    如果是一个声道,影响不大,如果是双声道,就不行了.

网友:
    1。 反接喇叭,输出声波的相位就反过来了,人耳感觉不到,就像听600Hz的正弦波和余弦波,效果是一样的。
2。 同一音频输出端,同一位置的两个喇叭互为反接,有相互抵消的作用。
    3。 双声道或多声道的输出端,若喇叭正反接法不一致,则不能还原真实音场,影响音效。

网友:
    就是出来的声音相位反向了,但如果是单喇叭的话,其实也听不出差异来;但如果是双喇叭,两个喇叭声音反了,声音就变了

网友:
    喇叭线圈就是一个导线,直流有正负,交流单喇叭就不分正负了,多喇叭组合时要要考虑振动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