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关于过孔问题

楼主(2021-12-29):
    如图,altium Designer中关于我设置了相同孔径的过孔和焊盘,可是为什么过孔老是呈现绿色??谢谢啊 孔径0.4mm,外径0.8mm

网友:
    看看是否违反了Rule中关于Via的规则设置。

网友:
    按tp键,如下图示,取消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项的勾选
    或双击过孔,勾选lo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