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如何才能有效的防止静电干扰?

楼主(2021-12-29):
电路板如何才能有效的防止静电干扰?

网友:
用金属箱包装

网友:
储存和发送电路板时,必须使用如金属化塑料袋、金属箱等放静电包装材料,若容器本身滨不导电,那电路板必须被如导电泡沫、放静电塑料袋、铝箔或纸之类的导电材料进行包裹任何情况下,均不能使用普通塑料袋或薄膜。

网友:
不要用万用表探测静电放电敏感器件引线端子或相应的连接线

网友:
一个基本的准则是,只是在有必要时,才能用手触摸这些电路板,接触时注意员工的手势,不要接触电路板的引脚或导体处理电路板时,必须把所有工作台和包装箱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