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里面线框封闭了也填充不了是什么原因啊?能否批量填充呢?

楼主(2021-12-29):
CAM350里面线框封闭了也填充不了是什么原因啊?能否批量填充呢?

网友:
要是从CAD或是哪里导进来的,多半填充不了

网友:
线封闭了,要看你是多宽的线,要是零线宽,只有在使用中自己画的就可以填充

网友:
批量填充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