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中怎么看到电感仿真值

楼主(2021-12-29):
    我就是用CST仿真一下简单的电感,电容值,但是我不是想看到S参数和Z,Y参数,是想看到电感,电容值随着频率的变化的那种,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L=im(Z(1,1))/(2*pi*freq),
    MWS的结果中可以看到Z参数,我想知道MWS能不能像HFSS和ADS中,输入公式,产生L值随着频率变化的曲线

网友:
    这样的器件应该属于非线性器件吧?可以加在DS中,要有SPICE模型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