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选型需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2021-12-29):
开关电源选型关于工程师来说是每一次方案电源都需要完毕的一项进程,它外表上是一个单项挑选题,但正本在终究选定之前,工程师需要思考很多要素,当然咱们榜首时刻想到的会是本钱疑问。今日这篇文章中想阐明的是在开关电源选型的进程中咱们除了本钱以外,要想挑选最适宜的电源模块需要留神的一些内涵要素。

  关于开关电源模块选型,咱们需要留神且思考很多规矩。例如稳妥丝的标称值1A,它是指25度时分的方针,但假定设备工作在50度的话,稳妥丝的标称值可就比1A变低,此温度下的方案余量就要选大一点了。同理电感的1mH也不是啥时分都是1mH,它是1kHz的时分,假定您把它用在1MHz的时分,加工商送来的1mH电感的值可就不是1mH,由于1M时电感线圈里的散布电容开端起不小的影响,会抵消掉一有些电感的作用。滤波器的插损IL=25dB,是MHz Rs/RL=50欧姆(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的时分,而实习上,咱们的滤波器运用场合,很难做到阻抗来满意这个央求,因而25dB的插损就会大打扣头。磁珠、电容、二极管、电阻……都具有相似规矩。下面咱们来说说开关电源模块选型除了本钱以外的规矩。电源模块的拓扑构造有多种,反激、正激、推挽、半桥、全桥多种,每种由于其原理的纷歧样,也体现为在某些特性方针方面的优胜性。

  这儿咱们来阐明几种典型拓扑构造的运用规矩。首要是反激电源,其在开关的一个周期中,充电的时段没有放电,即是由于这个特性,其时刻照料特性、纹波特性就很难做到极好,尽管能够经过大的储能电容帮忙处理一点,但原理性缺点终归是硬伤,智力短少是能够经过勤劳来抵偿,但补来补去遇到临界难题的时分终归跨不过某个坎儿。漏感也大等等疑问,但其利益是电路简略,本钱低,体积小,不用加磁复位绕组,并且输入电压方案比照宽。也正由于此,才有了其占总电源商场7成以上的比例。

  下面咱们来说一下电源商场上别的比照首要的开关电源的拓扑构造。正激电源输出电压瞬态操控特性较好,负载才调较强,但其缺点也相同显着,多用一个大储能滤波电感和一个续流二极管、体积大、变压器初级线圈反电动势电压高,对开关管的央求较高(简略击穿损坏)。推挽式电源电流瞬态照料速度很高,电压输出特性极好,在悉数拓扑构造中,是运用率最高的一种开关电源,无漏磁,驱动电路简略。但其缺点是两个开关器材需要很高的耐压值;要有两组初级线圈,关于小功率输出的推挽式开关电源是个缺点。若两个正激式改换器不彻底对称或平衡,经过几个周期累积的偏磁,会使磁芯进入丰满,致使高频变压器励磁电流过大,乃至损坏开关管。桥式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很大,工作功率很高,开关管的耐压值央求比照低,变压器初级线圈只需要一个绕组。缺点是功率低,会呈现半导通区,损耗大。

  以上各种疑问都是由于其拓扑构造的先天优势和先天缺点构成的,尽管咱们能够将电源模块当成黑匣子,但这也是咱们在挑选电源时要注重的一个点。由于能完毕相同功用的方案方案,一个很轻松地完毕,一个要费很大的劲才调完毕。

  除了拓扑构造选型时分需要思考其优缺点,咱们还需要依据负载的不坚决状况来断定,有的负载较安稳,有的负载就不坚决较大,乃至于有的还会有空载、或满载、或霎时刻负载变大、或霎时刻负载下跌的状况发作,若有这种疑问,最佳与电源模块厂家阐明,招认其方案上已有必要的应对防护性方案办法,不是悉数的电源都能够抵达这个方针的。因而负载的类型也是一个影响要素。通常的模块,其输出是依照默许为阻性负载而方案的,假定负载是理性或容性负载,都需要与模块厂家独自阐明,以便厂家出厂时的电源模块内部器材或参数稍作调整。

  除了以上非常首要的选型要素以外,咱们还需要思考到开关电源模块选型时分的开关频率、波纹、安规央求等。电源模块的开关频率也是需要注重的,他挑选了外接电源滤波器滤波参数(截止频率、阶次)的挑选。纹波与拓扑构造、电容电感的参数、负载的状况都有关,一个5v电源,纹波做到50mv,单电源的差错即是1%了,对精度央求高的电路,电源的差错、拓宽电路的差错、信号电缆的差错、AD的舍入差错,多个差错累积兼并往后,总差错可就大了。电源模块里有无滤波方案、电源模块地址的设备里有无安规央求(漏电流、绝缘耐压、湿度央求)、温升特性、改换功率、输入电压的不坚决方案、负载调整率等等,央求的本地仍是不少的。所以咱们能够了解到开关电源模块挑选,不是只需本钱这仅有的方针值得被注重。

网友:
纹波与拓扑构造有关

网友:
电源模块的开关频率要注重

网友:
还需要思考到开关电源模块选型时分的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