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的数字功放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1-12-29):
  现在随着各式功放产品的不断推出,数字功放芯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在LCD/LED/OLED、多媒体音箱领域中出现的新芯片,随着这类技术的成熟,它已开始向传统音响领域扩张。数字功放简单来说就如同开关电源一样,用开关信号来控制音频放大的输出。5v数字功放芯片现在一般称之为a2dp功放芯片,主要采用低于10欧姆的电阻进行对射放大(同样只是放大功率的大小)。通常是三端对称的,一端是输入另一端为r-输出,负责接收来自喇叭、话筒的信号,因为是功放芯片,还要实现话筒输入接法,就是用a/d输入来获取话筒话音信号。

  功放芯片的设计不是单一维度,主要是根据pamos管的特性、pa直流电压负载、功率因数、电平是否匹配、还有就是根据电压损失来选择等等综合看板子。比如稳压电压是否匹配,ac和dc之间和滤波之间电压匹配方面,ac输出接音频是否阻抗匹配等等

  数字功放芯片5v输出电压,出的信号小了发热,大了信号质量不好,中等电压的信号用5v2.1a,5v1.5a,5v1.5a等都行;电路为16awk工作频率高的就用16awk的。电源要电压稳定,负载少的用大电流,负载多的用小电流。有的用电容做负载,电容大小与容量成正比,电阻越小容量越大。功放的电路结构一般可以分为前级、中级、后级。

  5v供电的数字功放芯片有哪些?这里推荐几款性价比较高的数字功放芯片由工采网代理的韩国NF系列:NTP8810A、NTP8910A、NTP8918、NTP8928等支持采样信号模拟输出和数字模拟信号的传输,满足32可编程双四分滤波器,包括功率级的音频放大器音响放大器系统芯片,内部既可以实现数字功放电压转换信号,还支持电流转换信号,可以兼容各种不同规格的功放功率。多功能数字音频信号处理功能齐全,高性能,保真度高,全数字PWM调制器两种大功率全桥MOSFET功率级,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I2C由内部寄存器值控制主机接口总线。以下是几款芯片的详细参数特性概述:

  数字功放芯片-NTP8928的特性:

  接收数字串行音频数据采样频率为32kHz,44.1kHz, 48kHz和96kHz,提供2 x 20不带散热器的立体声模式;2通道立体声(20W x 2 BTL)工作电源电压范围(5V ~ 28V)浮点运算;32个可编程双四分量滤波器:
  扬声器补偿;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直流切断;先进的参量均衡器;IBB(智能低音增强);3波段动态范围控制;DRC控制;音量控制
  保护电路:OCP(过流保护)OTP(超过温度保护)UVP(低压保护)Vol/软静音/功率计/NS降噪
  智能PWM开关打开/关闭/效率高/直流保护:直流减少过滤器

  数字功放芯片-NTP8810A的特性:

  接收数字串行音频数据采样频率为96kHz、48kHz、44.1kHz和32 khz,提供2 x 15瓦的立体声模式。有一个混频器和双四分量过滤器可以用来实现本质音频信号处理功能;补偿喇叭的响应和参数均衡。
  2通道立体声(15W x 2 BTL @18V, 8 Ω)lSDATA Generator (I2S输出)工作电源电压范围(4.5V ~ 20V)浮点运算;28个可编程双四分量滤波器
  扬声器补偿;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直流切断;参量均衡器;100分贝动态范围;2波段动态范围控制
  保护电路:OCP(过流保护)OTP(超过温度保护)UVP(低压保护)效率高/直流保护/直流减少过滤器/DRC控制和PEQ调试

  数字功放芯片-NTP8910A的特性:

  接收数字串行音频数据采样频率为32kHz,44.1kHz, 48kHz和96kHz,提供2 x 10不带散热器的立体声模式。有一个混合器和双四轴过滤器,可用于实现基本音频信号处理功能,对声音的补偿扬声器响应和参数化均衡。
  2通道立体声(10W x 2 BTL)工作电源电压范围(4.5V ~ 20V)SDATA Generator (I2S输出)浮点运算;32个可编程双四分量滤波器
  扬声器补偿;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直流切断;先进的参量均衡器;IBB(智能低音增强);3波段动态范围控制;DRC控制/PEQ调试
  保护电路:OCP(过流保护)OTP(超过温度保护)UVP(低压保护)Vol/软静音/功率计/NS降噪/直流减少过滤器

  数字功放芯片-NTP8918的特性:

  接收数字串行音频数据采样频率为32kHz,44.1kHz, 48kHz和96kHz。提供2x15不带散热器的立体声模式。有一个混频器和双四分量滤波器.可以实现本质音频信号处理等功能音量控制。
  2通道立体声(15W x 2 BTL)工作电源电压范围(5V到28V)SDATA Generator (I2年代输出)浮点运算;32可编程双四分滤波器
  议长补偿;LPF, HPF, DC Cut;高级参数均衡器;IBB;3Band动态范围控制;RS(增强音)DRC/DRC控制/PEQ调试
  保护电路:OCP(过电流保护)OTP(过温保护)UVP(欠压保护)Vol/软静音/功率计/NS降噪
  智能PWM开关/效率高/直流保护/直流截止滤波器

网友:
5V芯片是常用的,
单片机3.3V用的多,都是低功耗,可以用LDO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