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品质量管理系统如何创建?

楼主(2021-12-29):
    企业产品质量管理系统如何创建?

网友:
    系统=流程+表单.
         如果是做数据库的话,那么首先需要确定各个主要流程.以每个流程为模块,进行构建系统.
         然后是各个模块间的关联或数据对接,确定必要的追溯代码.比如质量管理系统中的追溯问题,在已知成品讯息的情况下,如何得到其原材料及制造过程的相关信息.
     完成以上,一个简单的系统就基本建立了,需要至少具备查询功能.但这只能算是简单的无纸办公而已.关键是数据加工,即通过上传或输入关于产品的相关讯息,可以通过辅助计算或分析,得到某些结论或趋势分析.并对所得到的结果做出相应反应.比如得到产品质量大幅下滑的结论,那么需要第一时间,自动将此信息发送给相关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