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中如何只选择一面的元器件

楼主(2021-12-29):
因为两面器件在视觉上有所重叠,如何只选取顶层或者底层的器件以方便进行布局?

网友:
只要Ctrl + F5,然后关闭一层元器件的显示。在PACKAGE GEOMETRY中关闭相对应的层显示即可。

网友:
    Ctrl + F5,然后关闭一层元器件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