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24V-3.3V的降压稳压电源,发热严重,怎么改进

楼主(2021-12-29):
用的LM317L,SOT23的3脚封装

输入24V,输出3.3V给单片机和外围电路供电,电流有80MA
发热严重,求问24V转3.3V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上 有这个TL431的方案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高,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
用dc-dc降压芯片来做,比如TD1501。

网友:
你用LDO做这么大压差的转换不发热就怪了,损耗80ma*20.7v,接近90%功耗都扔到发热上面了
换DCDC吧

网友:
    换DCDC芯片,压降过大,LDO发热必然严重

网友:
    输入输出压差太太,效率极低,所以发热严重,建议用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