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的纹波电压?

楼主(2021-12-30):
    怎么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的纹波电压?

网友:
    首先,探头要打到1X档位,也就是不衰减。
有两点好处: 1,1X时探头带宽不是标称的带宽(10X下才是),一般只有6-10MHz的带宽可以有效过滤高频噪声
    2,10X时探头对小信号衰减10倍,而对噪声又没有衰减,信噪比降低,噪声对信号的干扰更大了,所以选用1X档位
    其次,探头一定要接地,不接地噪声干扰太大,甚至会完全失真。接地线越短越好,最好不要用标配的鳄鱼夹线,用来测纹波还是太长,用探头零件包中的弹簧针。
    然后,将示波器的通道输入耦合打到交流耦合,滤除直流分量。
最后,数字示波器都有带宽限制功能,可以把示波器带宽限制在20MHz,可以有效滤除噪声。有的数字示波器是有数字滤波功能的,选用低通滤波也可以很好的改善所观察的波形。

网友:
    接纯电阻负载,用交流电压表(为了适应不同的仪表,最好串联上一个容量0。1微法的电容器)测量负载上的电压噪音。也可以用电流互感器(就用中频磁芯自己绕,例如磁环,注意一次绕组就一圈,磁环要大,具体多大要看被测电流数值、磁芯性能、磁芯尺寸不能,饱和!)在实际负载上测量电压噪音。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绕组可能是十多圈到几十圈,用低电阻做负载,测量负载上的电压噪音。

网友:
    接纯电阻负载,用交流电压表测量负载上的电压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