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速电路考虑反射,而低速电路不考虑?

楼主(2021-12-30):
    为什么高速电路考虑反射,而低速电路不考虑?

网友:
    这个跟高铁和普铁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电路,只要传输电路上阻抗不连续,都会发生反射,只是在同样长度的传输线上,低速信号的的边沿比较缓,反射信号在远端和突变点之间反复反弹,这个时间内信号边沿还没传输成,发生信号都叠加在了边沿上,对于电平触发的电路影响不大;而高速信号边沿较陡,发射信号来回一趟边沿已经传输过去了,那么就叠加在了边沿后的稳定1或者0电平,从而影响信号质量。

所以不管高速还是低速,都会产生反射,只要信号边沿远大于在传输线的延时,那么信号受反射影响就很小,低速信号在较短的线上就是这种情况,在较长的线上反射是不能忽视的。对高速信号来说,就得在“极短”的线上传输才会降低反射的影响。

网友:
    高速电路和低速电路都是需要考虑反射,不过低速线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