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发光二极管的限流保护电阻值?

楼主(2021-12-30):
     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不能超过额定值太高,否则,有烧毁的危险。故通常在发光二极管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器作为限流电阻器R。

    (1)限流电阻值的确定
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器R的电阻值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R=(U-UF)/IF式中U-电源电压值,单位V;UF一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单位为V;IF——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单位为mA。通常IF取10 mA左右;R——限流电阻值,单位为Ω。

    (2)反向击穿电压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一般在5V左右,使用中不应使发光二极管承受超过5V的反向电压,否则将会使发光二极管击穿损坏。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一般电流小于20mA,很小电流都能点亮二极管的。不用非常精确多少电阻。正常情况下你就选10mA电流计算电阻分压限流就可以的。比如现在是电压是24V,一般二极管分压3V, 那24-3=21V,电流选10mA,那么电阻R=21/10=2.1K,那么选2.1K相接近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限流保护电阻值的公式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