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射出去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1-12-30):
射频发射器和接收器最远距离。射频发射器能不能发出的射频是一个平面,怎么发。

网友:
米波、分米波的传播特性与光一样,在视野范围内传播,由于地球曲面的存在,所以在地面平原地区,最多只能传五十公里,超过这个范围就进入阴影区(死区)。高山、建筑物、障碍物都能遮档其向前传播。
同样,射频碰到障碍物会反射。
既然可以定向,当然也可平面;发射天线的上方和下方用金属板遮档,便是一个平面。

网友:
根据射频的功率和频率来判断

网友:
    射频发射机和接收机最远传输距离取决于信号频率、发射机功率、天线增益、传播损耗、接收机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