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 Allegro SPB 16.5后打开此软件 时时出现提示

楼主(2021-12-30):
“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exiting.Use-help for list of list of licenses”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请高手指点,我按照破解方法破解后,有的应用可以打开,有的就会出现这样提示,打不开!

网友:
注册表没有找到

网友: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完成这第8步.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然后启动一下服务。到此,破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