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2-30):
直流扫描使用secondary sweep后会得到好几条曲线,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区分这几条曲线所对应的电路参数。比如说,温度会影响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那么怎样判断不同温度分别是对应那条特性曲线。上图:

网友:
secondary sweep 不区分曲线的,推荐采用parametric sweep 若仿真成功,多条曲线是独立的。 在曲线显示界面上选中某条曲线右键trace information 。 参数组件可在SPECIAL 库中选择PARAM。